四方E380变频器电源维修

楼主(2016-01-17):
电源起动难,检查七角电压十伏左右,,起动电阻正常,单板维修,负载正常,检七角稳压二极管短路,拆下还是不起,把起动电阻减小,换3842,同上,换C38,C39,正常,手边无18V稳压二极管,不知能否省去不用。

网友A:
怎么能把稳压二极管省掉呢!7脚的电压就是靠它稳压出来的

网友B:
恢复原来电路,为好。

网友C:
我记得应该是3844吧

网友D:
应该是3844

网友E:
18伏稳压管是保护用的

网友F:
把这个省去,这个寿命也就差不多了。呵呵

网友G:
可以省没关系的。就是3844没有保护容易坏。

网友H:
18V的稳压管应该很好买的,旧机器上应该也有很多。最好不要省去。

网友I:
发表下本人所见的吧,技术就谈不上了,关于这个地方的稳压二极管,国内的一半一半,国外的特特少。关于变频器炸开关电源的,国内的特多,国外的也特特少…

网友J:
开关电源坏已经碰见好多,现在每次停机都是先检查电源部分。

网友K:
装上18V稳压管,把图中MOS管下面两个100UF/35V电容换了试试。用久了的机器,那个电容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