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

楼主(2016-01-17):
请问模拟量输入需要外加电源吗?接线有什么要求没

网友A:
需要外加电源 都是扩展模块。。接线按照模块接线图。也有要求。。电流和电压信号不一样。。同时注意防护干扰信号接地

网友B:
看是什么品牌型号的PLC了

网友C:
加不加不仅要看信号而且还要看模块的

网友D:
看看你的模块说明书呀。

网友E:
呵呵;大多是要接+24V电源的;当然也有用主机提供电源的;
请报上你用的模块的详细型号;

网友F:
省事就外接个24V电源

楼主:
西门子s7

网友G:
加和不加都看见过。

网友H:
模拟量输入,一般就是0-10V或者4-20mA的标准信号即可,至于信号的电源如何产生,由设计者自己选择。既可以外部附加电源,也可以使用本机输出电源。

网友I:
看看模块的要求,大多都是需要加的

网友J:
要看是什么型号了 有的加 有的不加,看看手册不就清楚了

网友K:
大多数都是采用DC24V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模拟量输入,一般就是0-10V或者4-20mA的标准信号即可,至于信号的电源如何产生,由设计者自己选择。既可以外部附加电源,也可以使用本机输出电源。

版主给你解释了,不过少数是0-10ma或-10V--10V,电源是由你自己选择吧!

网友M:
看模块资料,再看信号源

网友N:
需要看你的硬件选用

网友O:
西门子PLC扩展模块是由主机CPU提供,根据CPU额度能够负载的扩展模块数量有限,具体可查阅使用手册。

网友P:
可以外接电源,也可以用PLC的电源,要查模块的型号,看PLC的电源容量能够支持不。

网友Q:
大多数都是要外加电源的,控制的话一般都需要下载手册,看对应的指令

网友R:
肯定要接电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