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设备改造:热定形机(20160119)

楼主(2016-01-18):
改造后设备已使用一年有余,上图给大家。有不规范的地方大家轻喷,毕竟是十几年的老设备改的。

楼主:
安川
伺服纠偏执行机构

楼主:
自己做的纠偏控制箱

楼主:
光电探边器,好贵的,两个一万多元

楼主:
油温比例阀八个

网友A:
楼主这个光电探边器怎么个用法?想了解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的是峰值5V脉冲串加方向信号,做一下电平变换直接进伺服驱动器

网友B:
电柜内感觉好恐怖的样子。。

网友C:
强啊,楼主花不少时间改造设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编写修改完善程序就用了十几天,柜子是同事装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楼主强大,给楼主点个赞。

网友E:
老设备能改造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楼主是高人啊。

网友F:
相当不错了,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高,1米78,有合适的吗介绍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光电探边器怎么个用法?想了解下
想了解下,楼主介绍一下吧

网友H:
工程量不小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光电探边器怎么个用法?想了解下
想了解下,楼主介绍一下吧
既然大家都问,那我就详细说说。这个探边接线有四颗,+12V,-,PN,DN。PN是脉冲输出,根据探边偏移量输出频率同步改变,DN是方向信号,根据探边物体偏离中点左右输出高或低电平。本来以为把PN接入伺服指令脉冲输入端PULS,DN接入指令符号输入端SIGN就万事大吉了,没想到试机时伺服电机怎么也不动作。本来这个纠偏厂家是成套系统卖的,光电探边和伺服驱动间还有一个控制器但价格很贵,我们领导图便宜没买,这可难倒我了,百思不得其解之下打开探边器一看究竟。发现PN信号是一片74HC系列CMOS集成电路输出的,这种集成电路工作电压是5V,而伺服驱动器的接口电平是12V,原因找到了,自己又做了一个电平转换电路把5V信号变成12V接入电路试机,这才完工。
,

网友I:
楼主,你的浆出来了!
那个伺服电机、减速机、导线等到处都是

楼主:
回复 网友I:
哈哈,那是车间工人清洁不到位,关我鸟事

网友J:
楼主厉害啊就用四个伺服加四个光电探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两个伺服加两个光电探边

网友K:
这个设备好大啊

网友L:
回复 楼主:
这样才显出你的技术水平?

网友M:
楼主强大啊!改的不错 用料也可以

网友N:
改造的还是可以的,毕竟不是新设备。

网友O:
能够稳定运行实用就好,看来改造得成功。

网友P:
加热是用的导热油?

网友Q:
十几年的设备在你手里竟然另一个设备,。同样也提高了 产量,,,同时给自己学习的机会。也是自己的发展的一个机会。。恭贺您

网友R:
比例温控阀水平安装有没有问题   用的什么品牌  我厂里用了几十个都是垂直安装的    什么品牌的   那探边能不能说详细点   对薄型布和黑色  反光差的能不能使用

网友S: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光电探边器怎么个用法?想了解下
想了解下,楼主介绍一下吧
既然大家都问,那我就详细说说。这个探边接线有四颗,+12V,-,PN,DN。PN是脉冲输出,根据探边偏移量输出频率同步改变,DN是方向信号,根据探边物体偏离中点左右输出高或低电平。本来以为把PN接入伺服指令脉冲输入端PULS,DN接入指令符号输入端SIGN就万事大吉了,没想到试机时伺服电机怎么也不动作。本来这个纠偏厂家是成套系统卖的,光电探边和伺服驱动间还有一个控制器但价格很贵,我们领导图便宜没买,这可难倒我了,百思不得其解之下打开探边器一看究竟。发现PN信号是一片74HC系列CMOS集成电路输出的,这种集成电路工作电压是5V,而伺服驱动器的接口电平是12V,原因找到了,自己又做了一个电平转换电路把5V信号变成12V接入电路试机,这才完工。
,
打开探边器没拍照啊?

网友T:
回复 楼主:
变频器 是485通讯吗 这是

楼主:
回复 网友P:
是的,导热油。

楼主:
回复 网友Q:

楼主:
引用 网友R:
比例温控阀水平安装有没有问题   用的什么品牌  我厂里用了几十个都是垂直安装的    什么品牌的   那探边能不能说详细点   对薄型布和黑色  反光差的能不能使用
比例阀机修安装的,垂直安装使用还可以,质量不咋地,一年多坏了好几个,牌子就不说了。探边如果是薄型布和黑色  反光差的布有专用拨杆,可以用但精度不太好。

楼主:
回复 网友S:
当时忘记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T:
是485通讯

网友U:
回复 楼主:
这种光电探边在这里使用稳定性怎么样看到超威毛刷上面线毛挺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U:
很好用,改造后最大的亮点就是探边系统了,工人普遍反映比以前的机械探边精度高,反应快。

网友U:
你这个探边是上下对射的吧

网友V:
回复 楼主:
其实我还见过更脏的,对于电箱好像到现在没看到有厂家有正常的维护过

楼主:
回复 网友U:
反射式,技术含量挺高的,里面有CCD摄像头。

网友W:
楼主探边传感器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跟一般的纠偏传感器一样吗?

网友X:
楼主强大,给楼主点个赞。

网友Q:
回复 楼主:
不用谢,共同讨论

网友Y:
这设备可真够脏的。

网友Z:
楼主,触摸屏台达啊,伺服好像是安川的,其他没看明白

网友AA:
楼主很牛啊,,,设备改的很好,说明你技术很牛啊

网友AB:
你这个是涂布机吗,不像浸胶机吗,那个黄帽子的导热油三通阀是仿贝尔兹的,质量不怎样,容易坏,我这边修的多,我这是做电动阀的,用在浸胶机上很多,如有需要,可以联系,质量保证,139-15246052

楼主:
回复 网友AC:
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B:
是定型机

网友Z:
引用 楼主:
是定型机
学习了,我在塑料注塑机和橡胶注塑机上没有见过,定型机的主要功能是什么,怎么控制,楼主方便讲解吗?

网友AD:
先给楼主赞一个。请问改造的是什么内容?原来设备的控制方式与改造之后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C:
百度定型机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D:
原先按钮就有好几十个,机器速度统调用电位器,温度控制为手动调节阀,探边是变频器加机械探杆。现在改为PLC加触摸屏操作,外置按钮很少,减少了故障率。速度调节改为给PLC主速度信号内部计算后产生左右超喂,前超,上浆辊等同步信号。温度控制分开,各烘箱单独加热,触摸屏温度给定,探边改为伺服控制。
改造后经常时间使用发现整机故障率大幅降低,生产效率提高一倍左右,产品质量也有相应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