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8):
现有一套液压设备,液压电机 AC380V  30KW   电机带双联柱塞泵,系统压力在25MPa,电机启动时是泄压启动,即空载启动,电机运行1分钟后加压,现在选西门子G120变频器,是选对应的30KW变频器还是选择大一等级37KW的变频器好一点,两台变频器差价1900元,想请教大家给提提意见!

这里主要涉及到  负载是轻载还是重载???!!!  根据西门子G120变频器PM140功率模块技术参数显示,如果重载就要放大一个等级选。

请各位尽快!等着采购!谢谢!

楼主:
这里主要涉及到  负载是轻载还是重载???!!!

网友A:
最好还是方大一个等级。

网友B:
液压站用电机,驱动的是柱塞泵,本身需要很大的驱动力,加上在上压过程中的负载,在工频运行下,都明显听得到电机吃力的声音。我们都是选重载型的,其实就是加大一级。

网友C:
最好是加大一级

网友D:
理论上,所有的变频器都要大一个等级

网友E:
最好是选大一级.

网友F:
因为液压站要带很多设备。属于重载驱动。应该选择大一级的变频器。

网友G:
重载就加大一级

网友H:
西门子的东西,避免起火请加大一档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回答,已经选择37KW变频器!

再次感谢!

网友I:
选37KW的变频器,以后使用中会好很多。

网友J:
选37KW是明智的选择

网友K:
楼主我不明白为什么液压站要用变频器。是为了调压还是为了启动平滑啊

网友L:
G120变频器,选重载驱动的。柱塞泵驱动属于重载特性。

网友M:
如果有钱的话,还是选大一级的吧

网友N:
30kw变频器是西门子的应该是可以的,当然大一级更好

网友O:
放大一档,以免后来事多。

楼主(2016-02-17):
回复 网友K:
不需要调速 主要是启动平滑,毕竟是双联柱塞泵

网友P:
我们用的变频器都是加大一级

网友K:
回复 楼主:
柱塞泵也是轻载启动啊
【方案】
图尔克 运输容器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