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8):
今天处理一个客户的三菱PLC问题外围用触摸屏修改参数,只要断电就会恢复到0,我是更换了一个CPU板上的电容不知道这样处理对不对

网友A:
有内置电池吗

网友B:
先确认用的寄存器是否是断电保持型;

网友C:
没听说这方法的,内存设定用断电不保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型号是FX1N-60MR

网友D:
找个d200之类的数据区试试

网友B:
那你电容换了后断电再送电是否数据有保持?

网友E:
用的是断电保存的寄存器吗?

网友F:
FX1N是超级电容器保存数据,该电容保存时间理论是10天左右(新型替代型号FX3GA传说中可以保持一个月),问题是该电容要保证容量还有低放电系数,最好同时检测该回路等效电阻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电容换了后断电再送电是否数据有保持?
数据暂时不会丢失

网友B:
那就是你原来的超级电容失效了;
FX1S/FX1N主板上用的是5.5V  1F的超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