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8):
求助各位前辈,请问KSS绝缘套管最佳应该使用的温度范围是多少呢,还有其中的收缩倍率又是多少呢?

网友A:
没办法记那么多的,上官网资料找,有说到这方面的,我一般是看纸质资料方便,下次有机械展时去找找KSS展位要一本了

网友B:
这些问题问百度,谁记那个呀。

网友C:
这个资料上可以查到的,楼主辛苦下,自己百度下先呗。

网友D:
找百度就可以了

网友E:
百度会告诉你的。亲

网友F:
有些东西你知道有这回事就行了,用到具体的性能就去网上查,就像你学plc一样,认准一门plc之后,所有的指令你都能记得住,以及编程怎么写参数吗?肯定是不用的,你只需要了解指令的功能,需要的时候去翻阅手册查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