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8):
1 要不要接终端电阻
对于波特率低,距离近的RS485总线,可以不要接终端电阻
一般按照波特率的7次谐波计算
如果 总线长度可以达到7次谐波的波长的1/8,可能就需要接终端电阻了

2 怎么接终端电阻
终端电阻的取值一般为120欧
接总线的两端

网友A:
一般是要接,距离短时不接也可以用,

网友B:
不错的资料,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但是我的终端电阻是330欧姆滴,确认

网友D:
不是250欧吗?

网友E:
学习了,我们用一般都没接

网友F:
实际应用看还真都没接

网友G:
7次谐波的波长是怎么算的呢

楼主:
波特率9600,7次谐波就是 67Khz(7*9600),波长4477米,1/8波长 约550米

不知道是否解释清楚

楼主:
波特率9600,7次谐波就是 67Khz(7*9600),波长4477米(3*10E8/67KHZ),1/8波长 约550米

不知道是否解释清楚

楼主:
终端电阻的大小与双绞线有关
一般线径越大,包皮越薄,绞对越密阻抗越低
一般阻抗在100~150欧间
很难有330欧阻抗的,也不会有250欧阻抗的。
考虑有的驱动器的驱动能力问题,可能终端电阻阻值也会大一点

网友H:
没玩过485

网友I:
我们用终端电阻,都是变频器制造商提供的标配(MM440),而且不论通讯线长短和波特率,都一律接终端电阻。其实也不麻烦,而且是变频器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