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8):
gk528.com

网友A:
明天验证一下楼主的经验。

网友B:
反正用定位指令感觉方便,用PLSY有点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以前一直用定位指令,也没问题

这次由FX1S 换成 FX3S 出问题了。

其他的硬件与原设备一样

程序也一样,就是PLC不同了,立刻失步,换成PLSR 才解决失步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一直用定位指令,也没问题

这次由FX1S 换成 FX3S 出问题了。

其他的硬件与原设备一样

程序也一样,就是PLC不同了,立刻失步,换成PLSR 才解决失步现象
这个还要说你的步进驱动器前端脉冲处理部分加了RC处理,其RC时间常数过大导致响应延迟所致

网友C:
受教了,对于定位指令应用伺服电机,是否出现此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受教了,对于定位指令应用伺服电机,是否出现此类问题?

大品牌的伺服与步进不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