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8):
   各位师傅好,本人用组态王和S7-200PLC进行MODBUS测试,想在组态王的画面中组态2个按钮,一个按钮启动电机,另一个按钮停止电机,请问这个按钮该怎么设置??希望大家给予支持和帮助,谢谢

网友A:
怎么不用ppi通讯呢?modbus地址对应了也可以

楼主:
请问“ytleaderplc”,PPI可以和几台PLC通讯?我的是3台PLC,想用MODBUS通讯来实现,如果PPI也可以和3台PL通讯,麻烦你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设定不同的站号

楼主:
我是新手,能不能给说的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A:
plc系统块里面设定站号

网友B:
设置站好,其次对应的MODBUS的寄存器的地址,,及协议,。。。

楼主:
站号都设置好了,就是用保持寄存器来做2个按钮,这个按钮地址应该是多少??40001.1??40001.8??格式为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