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对比问题

楼主(2016-01-18):
大家好。请教下大家,关于GX works2使用的问题
程式对比后,有不一样的地方。如何直接找到对比中不一样的地方(我自己找的话鼠标双击后,要用鼠标滚动半天)
另外GX work2的注解如何单独删除呢?
         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吧!相信什么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只是看你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问题的答案!

网友A:
直接双击不一致项目就可以查看。

网友B:
不一致一般都是显示红色或者你的设定颜色

网友C:
对比出来看到的点 查找也可以啊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回答。但是大家没看清楚我说意思。是直接点。但是我看别人点了之后立即弹到程式不相同的地方。对比完成之后〉点击有不一样的程式名〉弹到该程式〉但是需要下拉才能找到具体点不一样的地方。如果还没人看明白,只能说我表达能力有限了
         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吧!相信什么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只是看你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问题的答案!

网友D:
软件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不同。。。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版本不一样。语言不通当时也就没问。
         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吧!相信什么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只是看你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问题的答案!

网友D:
回复 楼主:
到官网看看有没有最新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暂时还没打算更新。不过谢谢!
         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吧!相信什么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只是看你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问题的答案!

网友B:
最新版都可以点击跳转到相应位置,至少我的就是如此

网友E:
一直在用GX Developer,GX Works用着不太习惯。它比GX Developer好到哪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不同。。。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版本不一样。语言不通当时也就没问。
语言不通,是外国人?

楼主:
是外国人。
别人用新版本更新的程序,旧版本就没法更新修改了。新版本功能还是强大点话说。
         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吧!相信什么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只是看你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