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的问题?

楼主(2016-01-18):
问个小白的问题?开关电源-12v是接在哪里的。正的12v和com端我知道就是负的不知道,这么白的问题希望各位高手都不要笑话小弟了!

楼主:
还有5VADJ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就接 -12V 和 COM 端

网友B:
正负都是参考的COM端来的

网友C:
+24V\+12V\-12V\+5V相对于COM的电压,+5Vadj是调节+5V电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一般什么情况下用的是负12V

网友D:
-12V就是针对COM。

网友E:
也不知道;
可能是需要正负12V电源时,才用到吧。

网友F:
这个,你需要-12V就接,例如有的运放芯片就需要+12V、-12V,人家用这个多路输出开关电源不一定每一路都需要

网友G:
-12V 电流小吧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H:
是有点晕啊!实在不知道就不接,接通电源量一下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一些电子电路的运放芯片需要用到,还有些要用到正负5伏。

网友I:
这电源根据需要接,-12V是相对com

网友J:
我在16位继电器选通板上就有用到+12V,-12V

网友K:
-12V虽然用的不多,有这个功能有时候就能帮大忙

网友L:
电源所谓的正负极都是相对于公共端COM而言的

网友M:
呵呵;这款是非隔离型的,所以的输出组都公用一个COM点;
所以标的COM就是4组的公共端,你用12V时就接12V及COM,用-12V时就接-12V及COM,不过要注意这个每组的电流都不大,先看容量;
5VADJ是调节5V输出的电位器,也就是说其它三组输出电压是固定的,不能调节,只有5V这组可以用旋钮调节电压;

网友N:
第一次看到这种的,我本人很少用到

网友O:
可能集成运算快需要-电源吧,。。。

网友P:
这个好理解的,COM是公用端,5VADJ是是可调电阻,用来调节5V的输出电压。

网友Q:
就是一种适应性更强的产品。

网友M:
这种4组输出的国产的数控系统上用的很多的;

网友R:
电源厂家留的接口,需要就接,不需要不接,

网友S:
你要——12V就接-12和COM
ADJ是调节的!

网友T:
所有电源共一个c0m0v

网友U:
COM就是参考点,其他就是根据你的需要来选择电压,我觉得你这个电源好方便的

网友V:
集成电路运算需要-12V。+5VADJ是可以调节电压.

网友W:
所有的都是相对com公共端而言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指导

网友X:
负电源在国产成品的工控零部件上很少有使用的,比如PLC,伺服驱动系统,变频器。但是进口的工控零部件会有应用到负电源。

网友Y:
现在用的不多了,我们早起用和荷重传感器就是正负12V的

网友Z:
接在负12福特那

网友AA:
看你参考的电位不同,-12是相对com来说的。

网友AB:
COM端是公共端

网友AC:
COM 公共端啊    5VADJ表示只微调5V的电压

网友AD:
无极调速 用到负电压。 我们这边是 正负10V 的

网友AE:
多功能电源嘛

网友AF:
这个电源接法实在不会就先用表打一下

网友AG:
哦,这种电源,适用性强,楼主真会挑,

网友AH:
这个就是有正负12v及5v的开关电源,现在很少用了

网友AI:
这个,你需要-12V就接,例如有的运放芯片就需要+12V、-12V,人家用这个多路输出开关电源不一定每一路都需要
诗奈尔干洗店加盟设备多少钱shinaier.ganxi.sh.cn/news/itemid-1714.shtml

网友AJ:
COM就是公共端啊

网友AK:
16楼对问题都解答了。一般的端子标示不明白也没关系,用一个万用表,自己测一下,也能判定的。

记得早年的电工考试,就有一个题目,给你一个变压器,没有标示,让你用万用表测量原边和副边,告诉你这个变压器的输入和输出电压等级了。如果没有动手能力的话,很难反应过来该怎么办的。

网友AL:
应该是按COM为参考的电压,不放心就通电,拿个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M:
+12V,-12V均是相对COM点,我们设备上用着通信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