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8):
ex200t的plc,模拟输入通道1没接线的时候,监控到D1100是在0和-1之间跳动,接上线后,0电压输入,数值都会跳动的很大,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是不是干扰?有变频器什么的启动吗

网友B:
应该时信号干扰了,系统接地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是共模干扰了吗?

网友D:
变频器在附近,,,可能有干扰源吧

网友E:
应当是有干扰输入,实际使用时可能应采取抗干扰措施。

网友F:
没有接线都有变化肯定是干扰
做屏蔽和接地吧!

网友G:
应该是干扰吧,做接地,加屏蔽电缆

网友H:
有干扰了吧。

网友I:
应该是干扰

网友J:
工厂内有接地吗?我们这边就是没有接地,模拟量输入可以加屏蔽盒,基本上就是干扰问题,干扰的因素有很多,噪音以及周边设备或者工厂内的电压波动,都会造成上述现象。

网友K:
加个隔离栅看看怎么样

网友L:
设置有没有问题?台达这东西挺难整的,代理都整了2天才搞好。
是不是干扰,将信号在端子处短接,看数值变化。
监控到D1100是在0和-1之间跳动---这变化量太小,才怀疑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