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8):
库存个FX2N准备用,也没有SS接口,准备用外接24V电源,com端接外置开关电源的-端,24V不接,220V电压也不接,是对的吗,看网上有说要接24+,有说不接24+

楼主:
看手册220V只是给24V和5v做转换用的

网友A:
220V是工作电压

网友B:
220V是PLC的工作电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是PLC的工作电压啊
那外接24V开关电源0v是不是要接在com端上,+24v不接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C:
你这外接的24V电源要用来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外接的24V电源要用来做什么?
外围的接近开关,还有驱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外接的24V电源要用来做什么?
外围的接近开关,还有驱动使用
外接开关是要接NPN型的,按照下图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外接的24V电源要用来做什么?
外围的接近开关,还有驱动使用
外接开关是要接NPN型的,按照下图接线:
谢谢,还有就是两线制接近开关还是棕色接X,蓝色接-吧

网友D:
呵呵;FX2N如果输入公共端是COM的,那么直接把对应的X点与COM连接就有信号输入;
光电/接近开关NPN型的可以使用外部电源,只要输出的公共端接到COM上,输出点接到X端子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FX2N如果输入公共端是COM的,那么直接把对应的X点与COM连接就有信号输入;
光电/接近开关NPN型的可以使用外部电源,只要输出的公共端接到COM上,输出点接到X端子就行;
谢谢版主,说实话现在NPN PNP有时还搞不清楚,只知道NPN输出是负的,刚好最近视觉经常用需要PNP信号才认真看这个问题

网友E:
220V是PLC的工作电压,千万别把电源接错了,。不然就,,,,看清plc是什么电源输入类型。。。

网友F:
输入点X直接与COM构成输入回路的,220V是PLC的工作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0V是PLC的工作电压,千万别把电源接错了,。不然就,,,,看清plc是什么电源输入类型。。。
谢谢提醒,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