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8):
   最近项目上使用TP1200触屏,于是就安装了博图软件,并且组态了画面,同时也顺利的把画面下载到触屏里,后来因为操作上的原因,输入密码三次都是错误的(系统有设置密码尝试错误次数),这样再输入正确的密码也登录不上(可能系统写保护了)
   后来想到重新下载下应该就能解决,结果下载时出现了状况(如下图),又想想以为是系统问题,于是就更新了OS,结果再次下载就没问题了。
   到这里还没结束,之后又再次下载又下载不了,再次出现上图的情况(始终理解不了“不满足前提条件”这句话),什么情况呢?于是重启了触摸屏进入链接设置看看,结果看到了如下图的链接模式(手动),把它改为自动就OK了。
搞了半天原来是这个问题,之前设置IP地址时也没注意,关键是博图这个下载不成功的提示也不明确啊。

网友A:
之前设置IP地址有错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地址是对的,问题是第三张图的传输模式没有选择自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哦。。原来这样

网友B:
这种提示也遇到过,好像也有其他情况这种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