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8):
由电压变送器输入,电压测试都正常,上位机ad值一直显示32767。这模拟量是校称作用的。请问这个怎么解决,有没有人帮忙出下主意!
问题找出来了!是变送器输入端接线出错,建议以后还是不要太相信电工的话!

楼主:
现场等中,谢谢

网友A:
能确定西门子模块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吗。
西门子300的是可以设置电压或者电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确定西门子模块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吗。
西门子300的是可以设置电压或者电流信号。
是200SMART的plc,CPUsr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确定西门子模块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吗。
西门子300的是可以设置电压或者电流信号。
因为变送器是电压型的,模块设置成也是电压的

网友B:
这个我不懂,

网友C:
接线正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线正确么
应该是正确的,查了好几遍了!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