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8):
刚接触松下伺服,现在用的是一个带制动的伺服电机,然后按说明书上是10,11脚控制给电机的制动电源。现在按图上接的,伺服使能前,10,11脚是断开的,电阻无限大,伺服使能以后,10、11之间电阻约700欧,这样的话,继电器电源只有两点几伏,继电器不吸合,制动电源就一直给不上,请问这是什么情况?该如何接线。
   继电器是dc12v的。

网友A:
给他一个+24V电源,,,,,,,,,,,

网友B:
你用个24V电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个24V电源看看
用24V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个24V电源看看
用24V也不行。
24v分方向哦

网友D:
BRK-接DCOV BRK+接继电器的线圈,继电器线圈另一端接DC24V  当伺服使能继电器会闭合,然后用继电器常开点控制刹车通断,为了抗干扰最好刹车单独使用电源
松下的是24V的吧还有BRK-不接地,接电源负

楼主:
莫名就好了,还是按图上接的,用12V的中间继电器,谢谢各位。

网友E:
楼主这是松下a5的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是松下a5的伺服?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