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中寄存器的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求大家指点,谢谢.

楼主(2016-01-18):
X5不闭合时,D4中的数据是 268,只要一闭合,D4中的数据立马变成268.264

网友A:
这是功能指令,看看编程手册是什么,。。。注意有些问题在书籍可以得到答案,。。多翻翻书及编程手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X5不闭合时,D4中的数据是 268,只要一闭合,D4中的数据立马变成268.264
当X5闭合时,执行求平均值指令MEAN,即D4 = (D2 + D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