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8):
我在佛山做了个办公室,老板从厂家的射灯,刚开始装没事,过段时间后,只好一连开开关就越级跳闸是什么原因了整栋楼的漏电保护都不跳直接跳整栋厂房的总漏电,我想问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整定电流不一样吧

网友B:
一路一路开,看是哪一路会跳?

网友C:
越级跳闸的原因无非就是:总开关负荷本来就很重,最后打开的负载,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般选型原则:整栋楼的开关不能选用漏电断路器,必须选用空气开关。

网友D:
可能是总空开漏电流检测太灵敏了,可以调大点试一下。

网友E:
是漏电保护跳,还是过载保护跳;所跳总开关的漏电保护值是多少。

网友F:
是不是漏电开关选型不合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越级跳闸的原因无非就是:总开关负荷本来就很重,最后打开的负载,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般选型原则:整栋楼的开关不能选用漏电断路器,必须选用空气开关。
选型先天不足,脑残总是喜欢漏电开关,自以为可以保护一切

网友H:
1.跳--是漏电引起还是负载引起没交代清楚
2.照明用漏保?---没见过
3.总开关用漏保?---没见过

网友I:
回复 网友H:
让我感觉你很专业哦~

网友H:
回复 网友I:
是很砖叶欧

网友J:
把漏电开关换掉。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我用漏电而是总电源漏电跳,层层空气保护都不跳跳的是总电源的漏电,还有工厂用的是临时电源不开射灯就没事开射灯就跳闸,时而可以,而射灯在连开的情况下,开关冒火星是不是射灯的变压器出问题啊,在连开的情况电压受到阻力会不会跳啊???

网友K:
超负荷还是漏电大?

网友L:
总电源用漏宝,,,还不烦死你啊

网友M:
安装的人是个书呆子。

网友M:
回复 楼主:
射灯的触发器引起的。

网友N:
漏保一般用在最末级,用在前级那不晕死啊,一个出问题跳全部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不是我用漏电而是总电源漏电跳,层层空气保护都不跳跳的是总电源的漏电,还有工厂用的是临时电源不开射灯就没事开射灯就跳闸,时而可以,而射灯在连开的情况下,开关冒火星是不是射灯的变压器出问题啊,在连开的情况电压受到阻力会不会跳啊???

由此可以看出,不应该是因漏电跳闸。射灯的启动电流比正常电流大,如果总断路器选型不能避开启动电流,不跳就怪了。

网友P:
应该是射灯的启动电流大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厂家过来检测射灯没问题,为什么我们在试灯在六个以上就会跳闸了?难道这个原因没办法解释吗?射灯在连开的情况下不但烧开关而且还跳闸?线路我查了没问题。这个原因怎么解释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H:
1.跳--是漏电引起还是负载引起没交代清楚
2.照明用漏保?---没见过
3.总开关用漏保?---没见过
他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我们厂里以前的接线也是这么干。然后天天有人来汇报,这里不行哪里不行,后来找我去换,我也没吭声,然后当着他们的面丢了一堆漏保··

网友R:
我们这里,供电局配的电箱总开关都是三相四线的漏电断路器,经常越级跳。一盏电感型的日关灯,镇流器烧了就会造成越级跳,你的射灯配的镇流器应该是电感式,换成电子式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厂家过来检测射灯没问题,为什么我们在试灯在六个以上就会跳闸了?难道这个原因没办法解释吗?射灯在连开的情况下不但烧开关而且还跳闸?线路我查了没问题。这个原因怎么解释啊?

已经告诉了你了,因射灯的启动电流大,你多盏灯合起来的启动电流超过开关的额定电流很多,加上你跳闸的那个开关额定电流选得不正确,开关不跳就怪了。

自己测一下启动时的电流是多少,换上一个大于启动电流1.25~2.5倍的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