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8):
我单位一台3150kw的高压电机在启动时电流不平衡。高压柜如何调同步.行程一般是多少?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要看真空开关的说明书

网友B:
楼主来个图想调哪里啊?

网友C:
具体行程说不出来,很短。以前调是用万用表测量的,调到合适位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