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绝缘下降

楼主(2016-01-18):
AB变频器所带电机90KW ,负载线3*120+1*70  负载线三相对地绝缘0.5兆欧 ,0.3兆欧,1.5兆欧,能用吗?对变频有何影响?

网友A:
低于0.5兆欧是不能用。

网友B:
确定是线的绝缘下降而不是电机绕组吗?
120 的线带90KW很难出现绝缘下降吧。

网友C:
把马达接线盒的电缆线接头拆卸悬空,把变频器输出的接线端子拆卸悬空,再次测量电缆线阻值。

网友D:
电缆是旧的吧

楼主:
两头接线都以悬空,500v摇表测得的数据。

网友E:
电缆是不是进水了啊 ,,,

网友F:
电缆绝缘电阻过低会引起变频器报警停机。

楼主:
电缆是地埋的,由于变频器输出晶闸管,触发板烧坏,摇测电机电缆(两头均悬空)绝缘1.5兆欧以下,怀疑与电缆有关系。

网友G:
这电缆还是更换掉的好。

网友H:
正常情况下,电缆绝缘不良变频器应该要报警停机,而不是烧变频器呀

网友I:
电缆绝缘降低,变频器会报故障停机的,不会造成变频器损坏。

网友J:
用不长,还是及早找故障,提高电缆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