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9):
一个项目用的松下plc,要和上位机(电脑)通讯,之前有同事做过通讯方面的案例,只不过同事接收的都是字符命令,例如go,back,down,up之类的命令,接收到之后马达就动作,移动的位移是通过触摸屏设定的。现在这个方案是全部由上位机控制,也就是马达移动的脉冲数都要通过上位机发送,可以任意发送,假如发送1就走1个脉冲,发送10就走10个,100就走100个等等,要怎么操作?还有一个Z轴下压的动作,要求压力不超过204g,而且压力值要反馈给上位机,这又如何操作,希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松下的通讯协议就是MEWTOCOL手册中有协议发送指令的方法、想反回压力值就应该加压力传感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要加压力传感器的,之前做过相似的读取压力状态,只是在触摸屏上面显示,现在客户要在上位机上读取信息,你知道触摸屏的话只需要在屏幕上定义好地址,在程序里面设定相应的寄存器就可以了,那么如何在上位机上面显示出压力呢,这个是浮点数哦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做过与松下PLC的通讯,就如一楼所说,手册上有相关协议,按照协议发送,接收分析就可以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把压力值取到PLC 用通讯协议指令 发送到上位机就可以啊  上位机使用组态软件 还是自己编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位机是客户自己编写的,谢谢!

网友C:
那客户应该也可以加上这些的,不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