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9):
EPLAN安装失败 求二次安装的方法

网友A:
还真就有可能是系统不兼容的问题,楼主是什么系统呢

网友B:
具体什么现象?

网友C:
网上找仿真看门狗安装使用,必须授权以后才能使用。基本上安装都是没什么问题,你桌面上有没有显示EPLAN的图标,如果有则是授权问题,如果没有就是安装失败,很可能是你PC端缺少.NET Framework4.0.exe,这个软件

网友D:
可能是你PC端缺少.NET Framework4.0.exe,这个软件,还有破解软件才可以

网友E:
我第一次安装装了两三个小时,失败了重新装,后来仔细看了说明才成功的,

网友F(2016-04-07):
换了n个系统了(xp的系统)装好后,还是报错(看图片)
哪位大神帮忙解决下啊,谢谢!

楼主(2016-07-19):
已解决  谢谢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