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SS

楼主(2016-01-19):
求助KSS(KSS) 绝缘套管 V38RD,此型号的绝缘套管怎么样?其中的价格大概是多少,评价好吗?

网友A:
没有听说过

网友B:
我们最常用的是KSS的压接端子,至于软护套,没有使用过他家的,
因为此类差异可能仅仅在于材质,基本没有其他特殊有技术含量的特点,
由于产地在台湾,相对于本土厂家,加上运费,价格应该是稍高些的,
但辅料类别整体价格相对于电气元件来说,基本可忽略,估计最多几角或几元的差异而已,
用量不大的话做价格对比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属于电气辅料类别,所以如果客户没有指定品牌,完全可以选择其他价格低的品牌,质量也是很好的。
具体可去当地电子电气市场看看,与压接端子配套,到处都有。
以下他家样本供参考,也可上官网自行查询。

网友C:
还好吧,我们这里用凯士士的腰型护线套,质量很好

网友D:
可以去淘宝上找一家店看一下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