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9):
pt100热电阻是铂热电阻,它可以算是中低温范围内比较常用的测温仪器,它的使用范围是很广的,跨越了医疗,电热仪表,工业生产,温度仪器等高精温度设备。但是如此多的范围内使用,时常会发生一些故障:
一、故障现象:显示仪表指示负值;
  可能原因:显示仪表与pt100热电阻接线有错或pt100热电阻有短路现象;
  处理方法:改正接线,或找出短路处,加强绝缘。
  二、故障现象:pt100热电阻的表指示无穷大;
  可能原因:pt100热电阻或引出线短路或接线端子松开等;
  处理方法:更换电阻体或焊接及拧紧接线螺丝等。
  三、故障现象:显示pt100热电阻的指示值比实际值低或示值不稳;
  可能原因:保护管内有金属屑、灰尘、接线柱间脏污及热电阻短路;
  处理方法:除去金属屑,清扫灰尘、水滴等,找到短路点加强绝缘。
  四、故障现象:PT100热电阻值与温度关系有变化;
  可能原因:pt100热电阻丝材料腐蚀变质;
  对付方法:更换pt100热电阻。

网友A:
不错的 这个相对用的少

网友B:
学习了,下次碰到这种故障可以解决了。

网友C:
不错,热电阻简单可靠

网友D:
显示不准比较难搞。

网友E:
部分热电阻材料是银的。

网友F:
显示不准一般都是更换
也可以通过校验仪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