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6-01-19):
在减速时有回震現象,就是点动或停止后会突然往回抖一下,该调那里呢?

网友A:
加减速模式,减速时间增大些,机械上看看

网友B:
是不是机械的问题。

网友C:
传动机构有问题

网友D:
同意一楼,应该是减速模式:自由停车和减速停车这两个试试看!

网友E:
速度环比例增益调小一些,

网友F:
机械问题一一排除

网友G:
加减速的问题,加减速控制方式,加减速的增益等等

网友H:
有的是变频的设计问题,再怎么调也没用,只能换品牌。

网友I:
FUN\stc\stt\nst 自由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I:
FUN\stc\stt\nst 自由停车。
引用7楼师傅的方法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