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230RC输出问题

楼主(2016-01-19):
厂里买了一台注塑机用的是西门子logo230RC,这种型号在说明书上介绍是继电器干接点输出,但是我这台机器它的输出端是直接输出24V的电给电磁阀用,难道是可以通过编程软件来设定输出端是(干接点输出),(24伏电输出),两种输出法?有明白的老师给讲一讲。谢谢

网友A:
应该是DC24V(+)_logo!Q1(1)_ogo!Q1(2)_电磁阀线圈+_电磁阀线圈-_DC24V(GND)接线。logo!Q1(1)_ogo!Q1(2)是一组干接点,但是他接通后外部电路有电流流过啊!

网友B:
继电器输出的就是一个触点;你可以用这个触点控制24V电磁阀的0V端,也可以控制+24v端;

网友C:
如果是logo!230RC,我记得输出就是干接点的,是无源接点,如果控制多组电磁阀,我都是把各组触点的一端并接做公共端,另一端做控制端以控制各组小中继线圈,继而控制电磁阀。

网友D:
你怎么接PLC的输出点类似差不多。。。

网友E:
不会吧,有点简单!

网友F:
继电器输出就是一个干节点  24V电要从外部串进来

网友G:
这个就是一个开关量而以。你串进去控制就行了。

网友H:
输出就是一个继电器节点,你想控制24v也行,220亦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线从LOGO输出端全部拆掉,再测输出端就是那一路输出,那一路就有24伏电,难道是生产设备的厂家耍小聪明把外壳给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线从LOGO输出端全部拆掉,再测输出端就是那一路输出,那一路就有24伏电,难道是生产设备的厂家耍小聪明把外壳给换了?

网友I(2016-02-29):
你买了**版的西门子LOGO,否则不会有你说的这个现象;
或者你太自信,以为你自己描述正确。

logo!230RC是指输入电源和DI是220VAC,继电器输出就一定是关节点,不过你可以接任何负载,不限于24VDC或220VAC,或者有混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