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线桶工作原理

楼主(2016-01-19):
上边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个放线桶图片,最近要做一个项目,需要大量的单芯线,请问有知道这个桶的用法,工作原理的么,放出来的线会不会有麻花,拧着劲???

网友A:
这个桶还真没用过,是不是线盘着放进去,抽一个头从孔,哪里出来拉着用?

网友B:
外表看看比较普通。

网友C:
直接买就可以 是不是做绕线机?

网友D:
这个没用过,楼主是意示是,把乱麻的线放进去,就会整理出来。

网友E:
不知道买回来整卷的线,直接用就好了不会乱。

网友F:
试试吧,看好了说明书没问题应该

网友G:
这个也是在网上收到的

网友H:
细线可以,但粗线费劲。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个也是在网上收到的
不经意间给别人打了广告。

楼主:
回复 网友G:
,里边的轴不旋转么?这样直接拉时间长了线会不会拧着劲?

网友J:
有现成的卖啊 甩桶放线 很便宜的

网友K:
找个电脑网线箱研究吧

网友L:
见过电力工人施工吗?那种上百平方的多芯电缆线,有大型的圆盘卷线的那种,直接躺着架空,一拉线就跟着旋转。
放线架自己制作都得咯,简单的玩意。

网友M:
你安装过电气CAD吗?
软件安装过程出现的那个放线架足够你用了

网友N:
还有这种设备?

网友O:
估计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