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的

楼主(2016-01-19):
这个变频器电源直接  接直流电可以工作吗,

网友A:
看它的说明书,关于进线电源的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它的说明书,关于进线电源的规范
不是,变频器模块坏了。我想用直流电先检查一下驱动,现在通直流电源没工作,查了半天,觉得电源没问题,记得有些变频器必须把全部复原可以

网友A:
那你可以打ABB的技术支持,他会给你肯定的答案

网友B:
30KW左右变频器,在母线端子加直流电压可以工作,单主板电源加电会报警。

网友C:
找到开关电源供电的地方看看!

网友D:
功率小的实验过,可以工作。仅仅是在维修的时候,但在现场没用过。

网友E:
你是想维修驱动板吧。

网友F:
ACS510变频器说明书。专业人士可以接入直流,是为了检测,如果不是专业人士不要乱接容易烧变频器

网友G:
接在母线端子上就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