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积分 哪位高手知道台达变频 VFD037M43A 这个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6-01-19):
维修台达VFD037M43A 本来是电源芯片启动电容容量不足 电源不能启动 更换电容后着急收工把 CPU板连接线插反了悲催 爆了一个芯片 各位高手谁知道什么型号 附照片 多谢

网友A:
LVC07A缓冲器

网友B:
某宝上有卖,你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C:
六缓冲器开集电极输出。SN74LVC07 SN74LV07 SN74LS07 均可使用。
但是要提醒楼主的是缓冲器已经成这样,单片机是毫无疑问的报废了,这板子你不用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么肯定! 单片机一定坏了? 我想试试 万一侥幸 呵呵

网友D:
楼上说得对,一般单片机顶不住

网友E:
这样子应该高电压到了芯片上面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六缓冲器开集电极输出。SN74LVC07 SN74LV07 SN74LS07 均可使用。
但是要提醒楼主的是缓冲器已经成这样,单片机是毫无疑问的报废了,这板子你不用修了
请教,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放大6路脉冲的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你去试试看,要是单片机没坏,我就免费送你一块控制板。

网友G:
我有一次也误将主板插头插反,导致主板和驱动板多处受损,报废了。当时是疏忽了,误认为插反了插不上,但当时是轻松插上了,就没确认就送电了。表情。许多插接件确实反了插不上。抱怨设计也没用了,只怪自己粗心大意。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变频器控制板的单片机没有强大的IO输出能力,所以必须靠缓冲器来驱动光耦

楼主:
受教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