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的引入讨论

楼主(2016-01-19):
控制柜中一般多有好多空开,那引入到空开的电源大家怎么处理的?是一个一个的串过去,还是用汇流排。或是。。。。。。。。。。

网友A:
视情况而定,如果是电压和电流都不影响的情况下,一般用串过去的 了;如果超出范围,肯定是要用汇流排的

网友B:
这个要看功率大小而定。

网友C:
我用汇流排。因为以前不知道有卖现成的,就自己穿并联接线,既麻烦又不好看,后来发现有现成的汇流排,买了一用,既漂亮又省事,价格也还可以接受。现在就这么用了。只要装动力电源开关柜,就用汇流排的组件。挺好。

网友D:
我们一般都是导线并接的

网友E:
一般不建议使用汇流排,汇流排是纯小功率动力系统或者照明系统使用的,当工业设备的核心控制柜里面安装了PLC控制器和触摸屏操作界面,再或者伺服驱动系统或者步进驱动系统的时候,应当全部采用电线进行并联。

汇流排出现接触不良的概率比较大,在高档的电气控制柜里面,是不会出现的。

网友F:
一个一个串过去的,应当不大好,如果是动力配电的话。

网友G:
根据电流大小来定

网友H:
这个真的要视情况而定。

网友I:
看你用什么开关?

网友J:
现在一般都采用汇流排,很少采用导线连接

网友K:
一般用汇流排

网友C:
对于动力电源开关柜而言,都是接触器和开关元件,还有热保护元件,当然是会流排了,很整齐、规范。

对于电气控制系统,强电和弱电混合一柜内,汇流排就是短板,没法用。对于大功率的驱动部分,母线排也是应该的。好几百安培的电流,用电缆线在柜内链接,也不方便。

网友L:
如果柜内负荷较大,建议加装母排,负载直接从母排引出,至于那种所谓的施耐德C65N断路器用的所谓汇流排,搞不好就是起火的元凶,我从不用

网友M:
我们公司倒有用到汇流排。

网友N:
如果小的负载量在范围之内还是用汇流排,大的话,,可能用单股线考虑一个串一个串

网友O:
功率不大一般都是用导线并联。

网友P:
习惯不一定啊

网友Q:
这个可能真要视情况而定了,如果是动力柜的话建议用汇流排或是铜排。控制柜内没必要,在开关下面并下来就好。

网友L:
昨晚上一个柜子起火了!!
结果引来了消防救火车.......
消防已经确认起火原因:就是汇流排经常热胀冷缩导致断路器螺丝松动......然后接触电阻过大起火(没人值班晚上空压机忘记关电源).......
现在停工整顿.......

网友R:
我一般不用汇流排,单位以前别人安装的,现在出现好多故障是汇流排引起的,当然用汇流排好看一点。

网友S:
第一次听说汇流排,我们一般3~5个断路器或接触器都是线直接连的

楼主:
谢谢大家热情的讨论,看来看似不起眼的事,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网友T:
现成汇流排。

网友U:
用汇流排整齐,美观.但总感觉有点风险

网友V:
小的照明配电箱可以用汇流排,其他的用线并吧,功率再大点就要加装铜排了

网友W:
最好用汇流排,多省事呀。

网友X:
电流大的还是电线分或都母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