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9):
频率恒定的给到伺服,设备运行中监视伺服,发现运行速度一直在变化,松下A5II的伺服。

网友A:
地址冲突了?

网友B:
监控给定电压有无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监控给定电压有无变化

采用位置控制方式,没有电压信号。也不做通讯,DP01,02,03的显示值都是一直在跳动,而且差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冲突了?

没有做通讯,内部软元件也没有重复使用,不会有地址冲突的问题。

网友C:
SPED你不要参与速度控制,你只要做速度监视对比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ED你不要参与速度控制,你只要做速度监视对比就行

没有理解啊,SPED就是用来设定速度的吧,我不采集反馈速度的。

网友D:
好像没有做过类似的东东,今天受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ED你不要参与速度控制,你只要做速度监视对比就行

没有理解啊,SPED就是用来设定速度的吧,我不采集反馈速度的。
如果你是要做速度控制,建议用模拟量更佳!
因为SPED是脉冲输出,只是理论控制挺好而已

楼主:
关键是我还要控制距离,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