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2014电气版本的,为什么插入断路器会变成这样???

楼主(2016-01-19):
CAD2014 电气版本得,为什么插入断路器得时候会这样???以前一插入都是在线上,现在就变成这样了,,请问各位大神怎么改过来、???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缺少字库

网友B:
好像通过设置元件缩放比例可以实现

网友C:
用的普通的2009版本的

网友D:
很少用图库,据说是比较方便,但是复制粘贴比价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