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9):
那位知道如何保存相对曲线,就是X是长度,Y是重量。X到一定值保存一下,文件名为A1。清屏,再记录,再保存文件名为A2。往复保存。每一次保存文件名字不同。

网友A:
请看看脚步程序设置的里面,,

楼主:
没有找到昆仑通态MCGS6.2版本的脚步程序设置,不知道在哪里?QQ联系帮助帮助,谢谢。913316481.

网友B:
用策略做吧,然后脚本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