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9):
曾经修过一个uc3844开关电源的带负载能力低的问题,没有修好。今天遇到一个tl494的开关电源24V输出不带负载的时候是20v,带上额定功率以下的负载电源电压降至12v左右,已知TL494 的5脚有波形正常8脚和11脚有波形输出只是伴随着给TL494供电的电源(红圈处)电压一起波动,
以下是原理图看不清楚的请下载附件:
公司网络垃圾回家上传

网友A:
1、取样电阻变质;
2、电容容量降低太多;
3、触发电平不足;

网友B:
万能大招,把电解全部换新

网友C:
就是,。。咋就看不懂,,,,,呜呜

网友D:
俺不懂,,就顶顶啊

网友E:
一般都是二楼的招式,行就行,不行就扔掉。

网友F:
494的可能一个管驱动不正常也会这样的

网友G:
应该没有维修价值了啊!

网友H:
二楼主万能大招不错,楼主试下吧。

网友I:
换新的吧。

网友J:
tl494不太熟悉啊。

网友K:
494在电脑开关电源中用的多。

网友L:
把C18 22UF50V的电容换掉就行了,我修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M:
这种电源不知道如何修,不知道有哪几个检测点

网友N:
二楼的做法值得学习

楼主:
本人用电容表测量了所有电解电容没有发现问题。一头雾水

网友O(2017-02-23):
电容表有事测得是好的,但不一定能用

网友P:
检查整流二极管是否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