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9):
我用三菱FX2N-4AD-TC的模块检测温度,然后用FX2N-4DA的模块输出4-20mA电流信号给SCR控制温度。

请问,这个要怎么做?????
4AD-TC是将0-1200度转换为0-12000的数字量。
4DA是将0-1000的数字量转换为4-20mA的模拟量。
那么,我通过4AD-TC检测到数字量后,怎么来让4DA去控制温度呢?温控是逆动作,温度越接近设定温度,输出量就会越小。但是温度模块检测到的数字量越高?
这两者怎么衔接做控制啊?
跪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PID有正动作和逆动作,你自己选择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请高手指点下。我按照编程手册有做了PID程序,加热控制的。
能否具体透漏点。。。谢谢!

网友B:
坐等高手上程序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会弄吗?
好像知道的人不怎么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