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9):
我们单位某设备使用一个电源,三相380V输入整流后输出直流500V左右,直流部分串联了高压电容,电感,。有一天,设备待机状态下,整流块(三相整流)交流侧和直流侧端子竟然会放电短路,引起断路器跳闸保护。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造成交流直流两侧互相放电呢?

网友A:
需要上图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端子之间的互相短路,一般都是使用环境造成的,比如高导电粉尘环境,高温高湿环境,或者最奇葩的就是被小动物爬上去两边触摸,比如老鼠。

网友B:
如果是电镀环境的,那种高导电性环境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C:
这个环境因素大点吧。

网友D:
高导电粉尘环境,

网友E:
会不会击穿了啊

网友F:
绝缘不好了吗

网友G:
表面是不是很脏了啊

网友H:
电木老化加上环境因素都会导致放电短路。

网友I:
应该是环境因素比较大

网友J:
估计是粉尘原因

网友K:
还有潮湿等原因

网友L:
电感通电或者断电(或者交变电流变化)的瞬间,会产生比原来电压高3~5倍的感应电压,加上你元器件的的端子间距不足,或者环境潮湿的各种因素,造成放电短路。

网友M:
应该是环境的原因造成的概率大。仔细查看下。

网友N:
是不是灰尘太多了。

网友O:
环境因素,或者说元器件老化~

网友P:
环境不好还是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Q:
上个图看看是不是直流模块输入与输出距离太短,在加上环境问题。

网友R:
肯定哪里导致短路了

楼主(2018-04-07):
谢谢各位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