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师学做VI曲线测试仪

楼主(2016-01-19):
跟着坛上的大师学做了个VI曲线测试仪,能测不知图形标不标准!!另外请教大师为什么我测的电容图形是歪的,短接2测试棒垂直线也是有的歪,怎么调试都不行!!

网友A:
这个看玩玩还行,真没啥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一般用不上,毫无头绪的情况下可以用用

网友C:
你的表笔不错,在哪买的?

网友D:
看看就能做,高人。

网友E: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这都能搞出来,支持下。

网友A:
其实这个真不难,得了解示波器xy模式。这样虽有波形出来了,但细分不够,只有一通道测试时不易对比,感觉都差不多。但查查线路开路还行,老早就用过泰克的210一直对这个不是很感冒。万用表加示波器和信号源才重要!

网友F:
需不需要事先记波形?

网友G:
看别人在做,有空也做个玩玩。

网友H(2017-04-08):
大师的原贴在哪儿?
来个连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