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9):
最近装了一台步进电机,客户后来才要求停止时不能在转动,但我不想换电机,想加个什么装置让他断电立既仃止,有经验的师傅上个图,不胜感激。

网友A:
某宝上买个刹车模块加个电源搞定。

网友B:
有使能端子啊

网友C:
是的,加个刹车模块,省事。

网友D:
功率足够克服负载的力就可以了,步进电机干的就是这个活,还要加个刹车?刹车的时候振动怎么办?如果有回转间隙,基本上都是机械上出了问题,机械精度没有达到,加刹车在电机上有什么用呢?

网友E:
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的话,用带刹车的普通电机加编码器也能搞定,成本是差不多的。步进电机加刹车我认为也不可取

网友F:
步进电机本就有使能功能,如果这个力还不够的话,可以在机械部分想办法加刹车。

网友G:
加一个刹车模块,但是我们之前用效果不是太好、最后还是换了电机

网友H:
端子给使能信号,别给脉冲,试试。

网友D:
步进电机,使能端不接线,就带锁定功能,如果给使能端信号了,电机立即失电不带锁。这不是伺服电机。

网友I:
步进电机驱动器一上电,即使没有驱动脉冲,步进电机就转不动呀!

网友J:
关键是不转时力矩是否够大;如果比负载大很多那就没问题;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步进电机在有些场合是要外加刹车的,比如用在z轴上,光靠驶能如果停电了,z轴就会下滑打坏刀具。

网友A:
回复 网友I:
靠驶能如果停电了怎么办,驱动轴在重力的驱动下就会滑动,搞不好就会打坏刀具。在有些场合,还是要外加刹车比较可靠。

网友K:
如果是断电需要保持力,那个只有加装机械制动模块,否则只能说遇到文盲.....

网友L:
最好是外加刹车 要是安全性要求高的话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外加抱闸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