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堡

楼主(2016-01-19):
我家电饭堡煮饭时,饭没煮好就先跳保温状态了,马上按下按钮按不到煮饭指示灯亮,要过几分钟才能按下,同时保温指示灯灭,煮饭指示灯亮有哪位神仙知道为什么?里面触点接触良好.....

网友A:
锅底平正吗?如果平正,那么是发热盘中间那个感温磁钢坏了。

网友B:
应该是感温元件的问题

网友C:
应该是那个像弹簧一样的东西不行了,换个新的就没问题的。

网友D:
这个就是磁控开关问题,一般是用久了磁性差了,还有就是锅底氧化接触不良造成的,换磁控开关,清理氧化物即可。

网友E:
应该检查磁钢。

网友F:
热敏磁铁的问题居多,适当吧弹簧压力减小试试,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G:
首先,锅底要平整!
其次可以用块喇叭磁铁反复吸合磁钢多次,给磁钢充磁,你再煮饭看看有没有好。不好的话,就换磁钢了。

网友H:
电饭煲锅底变形或者有污垢导致锅底与发热板接触不良

网友I:
这个还真没修过。

网友J: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K:
电饭锅中间的那个感温磁钢坏了

网友L:
温控磁钢坏了。

网友M: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啊 结构很简单的

网友N:
同意上面的意见磁钢有问题,就是加热盘中间的东西,确实可以充磁的(也是网上看来的.没实践过)

网友O:
机械还是电子式控制的呢?
机械换开关,电子式换传感器(CPU损坏较少)

网友P:
没遇到过

网友Q:
没修过不太懂,不过感觉是温控方面的事

网友R:
更换磁钢就行了

网友S:
拆开看下,咱都动手能力挺好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磁控开关问题,一般是用久了磁性差了,还有就是锅底氧化接触不良造成的,换磁控开关,清理氧化物即可。
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U:
没修过,不过上一个电饭煲因为这个原因,搬家的时候被舍弃···早知道,自己修修还能用的

网友V:
这个温度簧片过热了,带不了载,你查以改下线路,用原来的温度开关控制加热板的改用加中继,还能用很久

网友W:
电饭煲中间那个带弹簧的感温原件坏了,去电器维修部买一个,5元钱搞定!

网友X:
引用 楼主:
我家电饭堡煮饭时,饭没煮好就先跳保温状态了,马上按下按钮按不到煮饭指示灯亮,要过几分钟才能按下,同时保温指示灯灭,煮饭指示灯亮有哪位神仙知道为什么?里面触点接触良好.....

是智能型还是普通型的呢?

网友Y:
因为这种电饭煲做饭不香,坏了就弃用了,直接上电子控温的。同样的米饭同样的水,米的味道变好了。看到楼主的帖子,还是学习了,各路大神都给出答案了,

网友Z:
会不会是过热保护了

网友AA:
该换一台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A:
锅底平正吗?如果平正,那么是发热盘中间那个感温磁钢坏了。
 这个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