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9):
75KW 电机,电机铭牌 140A 额定电流, 如果电机长时间运行150A 应该没有问题吧。电机温升没问题。如果170A 呢?

楼主:
由于设备选型小了,所以只能超载了

网友A:
只要散热好没问题

网友B:
 看电压是多少  150一般是没有问题  170就不敢讲了

网友C:
对,主要是温度。

网友D:
一般超负荷20%没问题

网友E:
电机应该没问题 就是会减少寿命  线路的保护做好

网友F:
是的啊,这样使用,使用寿命肯定会降低的。

网友G:
超负荷不到10%,什么设备啊,注意温度,但也要小心些为好

网友H:
看一下电机的绝缘等级,一般的“B"级极限值是130度,你的情况解决好散热就问题不大。

网友I:
应该没问题  我们这一台水泵也是超额定电流运行 好久了 么问题   主要看温度

网友J:
短时间可以长时间电机寿命难说

网友K:
要不加强制冷却风扇

网友L:
电机长期过载是不行的,运行中要注意温升

网友M:
电机超负荷容易出现高温导致绝缘损坏而烧毁。150安培电流要注意电机温升,170安培不要轻易试,里面铜线不一定能长期承受大电流。

网友N:
正常使用..

网友D:
尽量在额定电流范围内使用吧

网友O:
是不是负载太重了呀。

网友P:
长时间用,肯定出问题~

网友Q:
看看电机的温度。

网友R:
额定运行,看你的电机额定工作制。如果电机标定是长期工作自然允许额定负载长期运行,超载的话基本不允许,超过负载15%的话基本就是烤鸭......

网友S:
没问题,温度高的话加个风扇对着吹。

网友T:
短时间可以,长时间肯定不行

网友U:
这种情况,运行时就需要密切监控其温度,一旦超温,就得停机了。应该换个大电机呀,那就可靠了。一般的,只要电机表面温度没有形成热积累,就可以运行,一旦电极表面温升控制不住,超过80度以后继续不断的攀升,就说明不能再运行了。

网友V:
有没有风冷水冷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