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接炭纤维的发热丝的安全性怎样??应该改进哪里??请各位路过的大神发表下意见,谢谢

楼主(2016-01-19):
如标题所述,谢谢!!!下图

楼主:
啊,第一张图是一个简易的开关及其可以调节发热量的大小的一个开关。
我想问的是这样的简单设备的是否安全,会不会容易着火。
参数:炭纤维发热丝,长9.2米,阻值310欧,加220V电压,单线万用表是22度,多困是42度,室温15度。如图所示。
驳接发热丝的电线是两根0.5的铜线
麻烦跟尾前辈看看了,谢谢。。。。安全性能怎样?哪里还得改进?

网友A:
像是电热毯的开关
【方案】
从农场到餐桌,ABB解决方案助力全面推动绿色大棚养殖业发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是电热毯的开关
根本就是一类玩意,
【方案】
TwinCAT 25 年 | 通过大胆决策和创新驱动实现超高性能(第二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于给动物做地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很是粗糙,应该怎么改???

网友C:
亮点在表,有温度,频率等测量,可不是一般的表
【方案】
谁说TSN没落地,穿上马甲我照样认识你

网友D:
不是厂家制造出炭纤维发热丝成品,然后你们才购买回来的吗?怎么还想着改进成品?改进也是厂家来改进的吧,只要厂家的产品拥有3C认证。
最多在外部加装漏电断路器开关来保证安全了。
【方案】
服务金融大数据,华北工控可提供银行客户信息管理系统专用计算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唉,我老大我叫做安全性试验!我都不知道怎么下手,所以才上来找找有没有大神认识这方面的!估计我们也是从一些小公司什么买来的吧,至于什么3C应该是没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你不说我还不知道,第一次用呢!!!!

网友E:
碳纤维是新鲜东西,接触的少不了解特性

网友F:
直接使用热缩套管包接头,难道不怕漏电吗

网友G:
主要看看加热发热量 寿命 还有是否会漏电

网友H:
测试的话建议用调压器电压调高百分之十五,套收缩管绝缘和强度都不够,套前在里面加上一层黄蜡管,提高绝缘性能。

网友I:
这个直接用热收缩管有些不妥吧,最好里面再怎么处理下,然后才用热收缩管,这样应该会更安全些。

网友J:
开关太差了

网友K:
用安全的隔离变压器供电。

网友L:
包好接头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