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9):
有哪位大侠修过浙江鼎力的高空作业平台,上升时控制器上显示ground  module  fault  ,其它都正常

网友A:
接地模块故障。。查看接地的线有没有问题

楼主:
没有接地线呀,是24V蓄电池供电的

楼主:
是不是接地线没有接好也会报这种故障啊?

网友B:
应该是地线断裂了,检测地线(看是否利用机体做地线,也就是整个车体的等电位连接线)

楼主:
谢谢高雅的雅!明天我按照您的思路再检查一下!

网友C:
是变频器控制吗?可以吧变频器接地线拆掉试试

楼主:
不是变频控制,是个控制器控制

网友D:
高空作业车,是做电力高空维护的作业车吗?如果是,感觉车辆必须接地处理,以保障作业人员的安全性。

楼主:
不是,普通的登高车

网友E:
最好全部检查下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因是蓄电池电量不足了!充足电后又能正常工作了!郁闷,竟然报警信号是:ground module  fault ,让我把控制器外部检查了好几遍。

网友F:
看了十一楼,还没看见车长什么样?

网友G:
没电也会报这种警啊?

网友H:
这么先进,还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