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E380,FU87

楼主(2016-01-19):
又一台四方E380、报F U87
帮忙,求教
。

网友A:
查说明书看看,故障代码。

网友B:
我遇到过了,CPU检测到93C66里面的数据不匹配

网友C:
2楼方法对的,基本换cpu和EEPRON就可以
了

楼主:
多谢各位指导,哪数据怎么处理,还有在那里能买到。

网友D:
返厂维修,我在四方做过在线维修,控制板没过工装写序列号或者序列号丢失都会报FU87。一定要过一遍四方的工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