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0):
开关电源不起振故障检修
图1 100W仪用开关电源
  电路如图1所示。学员接手5、6台开关电源,故障都为上电后不起振,感觉无从下手,虽然对3844芯片构成的电源已经较为熟悉,但接手该电路,还是感觉有些生分。电话询我,回答:怎么检修3844,就怎么检修该电源。开关电源电路千种,道理则一。还不是一个修法?电话又询:起振电路在哪里?怎么找不到启动电阻啊?答曰:起振电路看图2。

图二 (简化后)起振电路
起动电阻是R4、R39、R7(或R8/40/11)三者串联的Q1(或Q2)基极电阻。上电期间,因Q1、Q2的特性差异,总得有一个管子先行导通,谁通都行,都会导致N1流入电流的产生,随之产生N2的电流/电压,TL494得到工作电源而工作。
   问:如何下手检修?答曰:两波冲锋足以拿下。第一波:从自供电(起振能量)不足角度考虑,C7、C15有重大作案嫌疑,可代换试验;第二波,落实启动电阻无渎职行为,其幕后人物Q1、Q2就值得怀疑(放大倍数降低),可能有不作为倾向。不起振故障都用不着第三波攻击了。传我命令!马上攻击,立即拿下001高地!
   不一会儿回电,捷报频传:代换Q1、Q2,故障排除。几台数年应用的电源,都是同一原因。
   Q1、Q21衰变,致使起动电流不足,造成不能起振的故障。廉颇老矣,未能饭否。虽无怯敌之意,却无退敌之功,临阵换将,也是一法啊。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6年1月20日

网友A:
咸工的技术贴很好,很棒,我喜欢,赞一个

网友B:
大师出品的帖子可以当教材,先收藏,有空慢慢学习。

网友C:
大师就是不一样~

网友D:
启动电路应算是royer电路吧

网友E:
大师的必须看。

网友F:
很通俗易懂

网友G:
110、220电压切换原理看不懂

网友H:
没想到咸老师文言文不错哟

网友I:
咸老师说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110、220电压切换原理看不懂
本电路适应220V(桥式整流。已经用导线实现了“硬连接”),若去掉并联在SW开关上的连线,将开关拨至110V位置,就实现了2倍压整流。

网友D:
回复 网友G:
切到110V时相当于两个电容串联,一个是上半周导通时充电,一个是负半周导通时充电,然后将两个电压叠加得到。

网友J:
我对有电感参与的振荡电路之类,一直都有些“畏惧”。

网友D:
回复 网友J:
我也是,高频电子线路水平太差了。

网友K:
这种芯片的电路接触的少

网友L:
俺觉的3844、3842,的启动电阻好找的,顺着芯片的电源脚找就可以了,要是真碰上这样的一样傻眼。顺便问下老师494的震荡频率怎么计算?是1除以(RT乘以CT)是这样吗?如果在此电路中测量是测8脚与11脚吗?万用表能测出吗?

网友M:
顶起来,咸老师的博客我都收藏了,没事就打开看一下。最佩服分析的透彻,浅显易懂,手上有好几本书,跟咸老师的一比,感觉那几本是设计工程师出的书,只讲原理,没有实战经验。现在全部让我抛一边了,再次顶起!

网友N(2016-03-07):
请问咸老师如何提高此电源的带载能力,或者说电压不稳带载能力下降应如何入手呢?

网友O:
又涨见识了!!

网友P:
观念与楼主有所不同,不妨重新审图。
C5,c6是充电电容,前面应该还有个滤波电容或由这两个电容串联充当滤波电容。非震荡电容应是启动电容。TL494的5脚6脚为锯齿波震荡外接电路RC时间常数端。外接RC决定震荡周期。5脚6脚内电路和外接阻容原件构成振荡电路。
当220V交流供电时C10,C11通常是4.7μf,调制脉宽用,因环境温度高导致电解液干枯失效。启动电阻中的R39,R40都是150KΩ的大电阻,属于易损件,容易因长期烘烤导致变质,或电阻功率选型偏小导致阻值变大或开路,2.2Ω限流保险电阻因过流开路,开关管基极电位被拉低而导致开关管不工作或不起振。
当110V交流供电时,c7耦合电容开路,或D6,D8开路会导致Q1,Q2无工作电压,电路不工作(这种情况通常是因为误接220V交流电源导致过流烧断D6,D8,Q1,Q2或C7失效开路)。
如果只代换开关管修复成功,基本上是属于瞎猫抓耗子。很容易造成开关管烧毁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通常维修开关电源有一定的步骤,220v交流供电时,当测量开关管集电极300v正常,此时应先测基极电压,和开关管各脚间电阻,这样便于判断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通常启动电阻变质开路时,如果震荡电路是好的,表笔接触到开关管基极时会有吱吱声(电表内阻造成假象)。如果无声音也无电压查启动电路,如果无声音有电压,且电压在正常范围,查振荡电路(TL494及其外围电路,如TL494供电电路电压值,外接RC时间常数元件等等)。通过缩小故障诊断范围来维修就便捷多了。造成开关电源不工作的原因大致分为开关管不工作或开关电源振荡电路损坏导致不起振,或输出偏高导致保护电路动作(此时15脚电位低于16脚内部保护电路动作截断输出)。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异常的故障另再讨论,故障点通常是反馈电路或脉宽调制电路故障,可依据输出是偏高还是偏低来诊断。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不喜勿喷喔。

网友Q(2016-04-18):
谢谢咸老师啊。

网友R:
咸老师的文章和书都非常好,正在拜读中,受益非浅,只是还有不少的原理和理论要慢慢的去理解。

网友S:
我的15KW电镀电源不工作了,检修一下

网友T(2016-06-05):
我感觉26楼阿冰师傅才是开关电源真正的维修大师,对于这种开关电源非常的明白。这是一种很经典的开关电源,曾维修过一台这样的机子因为C10的容量下降引起的电源不起振。虽然已经修好,但不明白他在电路中的具体作用,谁能够具体的讲一下。

网友U(2016-12-01):
有检修经验供大家分享,都是好人;

网友V(2017-12-24):
我们修的时候都愁眉苦脸,咸老师写的是幽默风趣!胸中有墨,就是不一样!

网友W:
说的挺好

网友X:
咸老师的帖子都是良心贴,不断的造福我们这些后来人!

网友Y:
作为理论功底深厚的咸老师和阿冰老师的精彩评论,我觉得都非常精彩。以上这个电源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电源,且有图纸作为参考,在加入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一线维修人员,我的维修方法可能更简单粗暴一些:1.测功率管好坏。2.查tl494ic资料,然后直接给直流vcc电源,测tl494out足波形,如果正常,再向上反推,波形目标就是开关管的基极。3.如果基极都正常,直接加电,测次级输出电压有无输出。
在这里是判断初次级的分界线:1.次级无电压,初级通路有问。2.次级有短路造成不工作,比如短路,元件直接发热,马上就能找出来。
这种方法适合于修理38xx系列电源,特别那种没有光耦进行次级取样的电路,如果有次级取样,维修时需要断开小信号电路供电电源(特别是3.3v-5v)的开关电源

网友T(2018-03-24):
引用 网友Y:
作为理论功底深厚的咸老师和阿冰老师的精彩评论,我觉得都非常精彩。以上这个电源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电源,且有图纸作为参考,在加入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一线维修人员,我的维修方法可能更简单粗暴一些:1.测功率管好坏。2.查tl494ic资料,然后直接给直流vcc电源,测tl494out足波形,如果正常,再向上反推,波形目标就是开关管的基极。3.如果基极都正常,直接加电,测次级输出电压有无输出。
在这里是判断初次级的分界线:1.次级无电压,初级通路有问。2.次级有短路造成不工作,比如短路,元件直接发热,马上就能找出来。
这种方法适合于修理38xx系列电源,特别那种没有光耦进行次级取样的电路,如果有次级取样,维修时需要断开小信号电路供电电源(特别是3.3v-5v)的开关电源
王工,讲讲C10 ,C11这两个电阻在这里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