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问题

楼主(2016-01-20):
有没有人用过s7-200挂243模块与数据库通讯(ERP)能正常通讯但是用一段时间就通讯不上了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成本有点高

网友B:
通讯不上是什么状况?线路是否畅通?PING值是否正常?编程软件能否连接?代换崭新的模块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可以确定的是在任何情况下线路都是通的,但是在通讯正常的情况下ping是通的,在不正常的情况下ping又不通了,这是第二次出现了,什么都不用动就把数据块重新下载一次就行了,但是坚持不了几天又会出现问题.所以搞不懂了.

网友C:
用路由器了么、IP是固定IP么

网友D:
做过,就写了一个vw,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路由固定的

网友E:
就因为是S7-200,所以有任何问题都是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可以确定的是在任何情况下线路都是通的,但是在通讯正常的情况下ping是通的,在不正常的情况下ping又不通了,这是第二次出现了,什么都不用动就把数据块重新下载一次就行了,但是坚持不了几天又会出现问题.所以搞不懂了.
PING命令检查的就是网络线路的接通情况和线路传输速率的情况,对方设备会返回一个响应时间的数值,如果网线线路不超过50米的话,PING值应该是在1~3MS左右,才是正常的。

当故障的时候,如果PING不通设备,要么线路经过的中转设备挂了,比如交换机、路由器死机等等,或者本身终端设备死机,对PING命令毫无响应。判断终端设备还能否继续正常工作的一个方法,就是断电重启设备,如果重启后正常,就是模块自身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可以确定的是在任何情况下线路都是通的,但是在通讯正常的情况下ping是通的,在不正常的情况下ping又不通了,这是第二次出现了,什么都不用动就把数据块重新下载一次就行了,但是坚持不了几天又会出现问题.所以搞不懂了.
还有一个问题,当模块故障的时候,都已经是PING不通模块的IP地址了对吧,那么,你是如何使用软件重新下载数据块的呢?是使用PLC控制器上的RS485编程端口进行连接并下载的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下载线 rs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