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0):
本人是用S7-200系列PLC,最近接触了SMART,用法有些区别。在清除内存时遇到一些小困难,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当PLC程序设置上下载权限时,是不可用编程软件直接清除程序的,需要使用SD卡(读卡器)进行内存删除,
使用手册上都有详细说明,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下面说明在进行清空操作时两个注意的细节:
1.在插拔SD卡时,要线将PLC断电,再上电时,PLC指示灯会交替闪烁,说明正在执行清空动作。
2.一定要注意SD卡内存,说明上是要求4G,8G,16G的。楼主先前用的是4G卡操作失败了,一头雾水。后来仔细一想,西门子PLC对于内存要求非常严格,4G卡实际内存只有3.7左右,于是换成8G卡操作成功~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以上内容由Maker.Shi编写,如有不对,请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A:
这个没尝试过

网友B:
使用手册上都有的还说

网友C:
这个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针对操作中的两个注意事项说明,使用手册上只有操作步骤

网友D:
还没用过呢,表示不理解

网友E:
这样子没碰到过,没搞过。不过,还是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