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0):
如题   studio 5000编程软件突然不显示注释了  ,应该是我不相信弄了的    请问在哪里可以设置显示注释,没注释好不习惯。

网友A:
软件基本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知道是基本操作哇  但当时就是找不到  坑     现在解决了  还是谢谢回复~~~

网友B(2016-03-14):
 软件上编辑框位置 点击一下,在程序框最上方,自己找一下,一个英文子们,你这可能是隐藏注释啦

网友C(2016-10-14):
先后选择
tools      options   ladder editor   display
希望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