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降压问题

楼主(2016-01-20):
交流24v要降到交流16v,负载是一个蒸气机的控制扳

楼主:
请师父出个主意

网友A:
定做一个24变16的变压器

网友B:
搞个变压器最直接

网友C:
没弄过这种

网友D:
最简单就是加个火牛。

网友D:
也可以在某宝上买个调压模块,25块包邮。

网友E:
24V也是从变压器来的吧,看能不能从该处想办法。

网友F:
看看负载电流是多大的,如果负载电流比较小,就可以采用电阻分压来解决,如果负载很重,就要考虑变压来解决也可以采用交流的电子调压来解决。

网友G:
还是搞个能调压的省力。或者搞个电阻串上也行的。

网友H:
可以从24v的线圈上引出一个抽头。

楼主:
24v就是变压器来的,只想利用这个变压器,只想求一个电阻降压,

网友I:
16V的比较少见,定制一个没多少钱

网友F:
回复 楼主:
如果是电阻降压,就要计算好电阻的功率,别到时候烧糊了。把功率选够了就行。

网友J:
24V整流滤波后用三端稳压成蒸汽机控制板需要的直流电压

网友K:
你首先确认AC16V后端的用途,如果就是整流稳压为DC15V之类,直接用相关开关电源替换即可!!!
不要只是考虑电源,而要看最终用途

网友L:
交流16V,很少见啊,特殊用电一般都会单独有供电的吧

网友M:
自己绕个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N:
可以串电阻降压

网友O:
看16V的用途再选电阻或其他方法降压

网友P:
定做个十六伏的变压器,或把变压器线圈抽出几圈。

楼主:
交流16v进线路板,应该是镇流了,有12v直流继电器,就是控制两个12vdc继电器

网友J:
那就用12V开关电源

网友Q:
降压模块,网上大把的,看看你负载电流多大。

网友R:
负载大就用变压器 小就用电阻串

网友S:
讲过变压器入线AC220V,出线AC15V,不晓得满不满足楼主需求?为啥一定要AC24V转AC16V,表示不理解,请楼主解答,谢谢

网友T:
用开关电源就可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