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LOGO!控制常压燃气锅炉及其循环泵(图纸及程序)

楼主(2016-01-20):
【分享】LOGO!控制常压燃气锅炉及其循环泵(图纸及程序)
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网友参与!
程序中有“注释”,图纸中有控制要求等。

网友A:
模块式编程挺好的,有机会也试试

网友B:
还没有像你这样编程过!学习了!

网友C:
有的输入为什么是绿色的?像那个Q1

网友D:
没有使用过LOGO,支持楼主分享全部资料。

网友E:
甫哥,你好!有个问题请教下啊,LOGO!这种PLC,怎么看里面写好的程序呢?或者里面做好的一些模块,比如B33(程序中无B33,更正为B16、B21),怎么看它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F:
模块式编程挺好的,

网友G:
老外喜欢的FBD编程

网友H:
还一直没亲自用LOGO呢,有机会一定要玩玩

网友I:
这编程看着有点儿意思

楼主:
回复3楼:输入、输出的绿色标记:是将连线“剪断”后的效果,在逻辑上并没有断开,采用字母数字表示链接处。使用“剪断”可以使布局简洁;
此操作命令的名称:剪切/联结连接;
单击下图图标(或按F11),调出此功能后,再单击连线可以“剪断”,单击“剪断”后的绿色标记可以恢复连线:

楼主:
回复5楼:
1)本例用的是经济型logo!0BA8基本模块,可以用最新的编程软件 LOGO!Soft Comfort V8.0 编程、编辑、查看程序、修改参数、设置IP地址等;如果采用“标准型”带显示屏的LOGO!,还可以使用LOGO!基本模块自带的按键及显示屏进行编程、编辑程序、修改参数设置、设置IP地址等;
2)可以“双击”需要修改参数的功能块(或将鼠标放在该功能块上——单击右键——块属性),打开“块属性”对话框修改参数设置;
上传资料时忘记传lsc格式的程序了,在这里补上。

网友J:
很完整的资料啊。

网友K:
我只是在干燥机上用过Logo
功能是越来越强大了1·

网友L:
只见过 还没机会使用

网友M(2016-12-19):
哥啊,打开文件出错,用的是v8软件,咋回事

楼主:
解压后用V8软件打开没问题的。
如果双击打开V8软件创建的文件,报“打开文件出错”。原因:电脑中安装了不同版本的LOGO编程软件,双击打开时电脑默认的不是V8软件。1、可以先打开V8软件,使用V8编程软件的“打开文件”打开;2、右键单击程序文件——打开方式——选用“V8软件”打开文件。

网友N:
请问楼主用了LOGO控制器,还在用仪表控制器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N:
为了用最低的成本,在控制箱面板显示测量温度。要么就要用到PT100模块、文本显示器或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