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0):
作者:厦门海为技术支持部

一、 通讯介绍
1、海为PLC网络通讯特点:
1.1CPU主机带2个通讯口(RS232+RS485),可扩展至5个通讯口,每个通讯口都可以进行编程和联网,都可作为主站或从站。支持1:N、N:1、N:N联网方式,支持各种人机界面和组态软件,可与任何带通讯功能的第三方设备(变频器、仪表、条码阅读器等)联网。
1.2通讯功能强大:Haiwell PLC各种型号的主机都内置Modbus RTU/ASCII协议﹑自由通讯协议以及海为Haiwellbus高速通讯协议。这就意味着只要仪器仪表支持以上3种通信协议的一种,就可实现和海为PLC进行通讯。
1.3便利的通讯指令系统:使您无论使用何种通讯协议都只需一条通讯指令便可完成复杂的通讯功能,也无须为通讯端口冲突﹑发送接收控制﹑通讯中断处理等问题烦恼,可以在程序中混合使用各种协议轻松完成您所需的各种数据交换。
1.4海为PLC作为从机时,PLC里不要写任何程序。
2、海为无线模块的网络通讯特点
2.1 模块无需用户配置Zigbee参数,只需通过模块自带的DIP拨码开关(设置PANID、协调器或者路由器身份)即可组建多个独立通信网络。
2.2 支持模块掉电后重新上电恢复网络,配置一次即可长久使用。
2.3上位机可以通过无线组网方式对PLC进行无线上下载程序、监控等操作。
2.4 在zigbee协议本身的重发机制的基础上,在应用层上又加了应答重发机制,如果主站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收到接收响应就再次发送数据,进一步提高了通讯的稳定性。

二、硬件组网
1、组网示意图

2、硬件介绍

2.1 网关介绍
H01TCP-4是一款功能强大的硬件协议网关,将从设备的各种协议转成标准的Modbus RTU或Modbus TCP协议。方便多种协议设备进行组网统一监控。用于现场以太网组网方式,方便组态、触摸屏等上机机进行组网监控。
H01TCP-4有两个网口,网口1默认IP地址172.24.13.88(固定);网口2默认IP地址192.168.1.88。自带4个带隔离的RS485通讯端口,支持多种通讯协议,方便用户组建通讯网络。

网关接口介绍如下:

2.2  H01ZB模块介绍
H01ZB是一款用于支持PLC主机间无线通信的扩展模块,参数配置简单。
模块的拨码开关的前五位 1~5为用于设定网络 ID,所以可以组建31个网络。本例将所有组网的H01ZB模块都当做路由器来使用,网络ID设置设置成一样即可,本例设置为1, 故1-5位拨码中只需将1号拨码开关设置为ON,其余设置为OFF。

2.3  PC2ZB模块介绍
PC2ZB是一款用于PC端的无线通信的扩展模块。通过该模块,HaiwellHappy等上位机软件与扩展了H01ZB的PLC主机间能够以无线的方式进行联机及读写等操作。模块使用便捷,无需用户配置zigbee参数,通过模块自带的DIP拨码开关(设置PANID、协调器或者路由器身份)即可组建多个独立通信网络。PC2ZB的PANID与H 01ZB设置成一致即可轻松组网,上述H01ZB PANID为1,,所以本例PC2ZB也设置为1即可。
PC2ZB 供电电压为5VDC,一般直接用模块自带的USB口供电与上位机连接可通过 USB/RS232/RS485 的方式。本例网关有4个RS485通讯口,所以PC2ZB使用RS485和网关进行通讯,将串口的引脚6,8分别接到网关的A1,B1上。
本例将PC2ZB模块作为协调器来使用,网络ID设置成和H01ZB模块相同的1号ID,故只需将拨码开关的第1、6位拨为on,其余为OFF即可。

三、硬件实物连接图

1、海为PLC与H01ZB模块的硬件连接图

2、网关与PC2ZB模块的硬件连接图

四、H01TCP参数设置(电脑端IP设置)
网关的有俩个网口,网口1默认IP地址172.24.13.88(固定),在忘记网口2的IP地址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网口1将网口2的IP地址还原成默认的92.168.1.88.1。上传和下载程序时电脑的IP参数需设置成和网关在同一个网段,下面是具体步骤 :

4.1、网上邻居右击属性
4.2、本地连接,右击属性

4.3、双击TCP/IP,将主机的IP地址设置成和网关的IP地址在同一个网段(网关的网口2默认的IP地址为192.168.1.88),单击确定

五、H01TCP软件配置
网关的参数设置,这边只介绍主要的通讯参数,其余的详细操作可以参照网关的使用手册,操作手册可以到海为的官网-->下载中心-->Haiwell(海为)智能网关手册里面进行下载。
5.1 双击图标

5.2新建一个 驱动,这边使用N系列的主机,故驱动选择Haiwell HN PLC,命名为测试,单击确定

5.3右击新建通道,选择串口(即网关上面的COM口,COM1,COM2,COM3,COM4),选择COM1口;因H01ZB和PC2ZB模块的参数默认为38400,N,8,2,这边也选择成相同参数,单击确定

这边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38400波特率的选择,即波特率与PC2ZB默认的38400 N 8 2设置成一致的即可。更多的完整详细的网关H01TCP-4的软件操作,大家可以在H01TCP-4的帮助里查看,这里不再赘述。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三菱和西门子的综合,界面像西门子,编程仿三菱,技术人员这么给我解释的,我也没用过

网友C:
如果不是用户特殊要求,如果都能胜任相同的任务,选海为PLC吧。编程软件的使用上有西门子的网络格式却没有西门子的生涩难懂,称序的模块化又摒弃了三菱面条式的一根筋到底,方便了分段调试监控。
对于想学西门子编程的新手先学会海为是一种不错的跳板,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